inventor中iCopy问题

楼主(2018-03-31):
这几天在学习iCopy,因为没有合适的练习图形,自己照着帮助中的示例图形做了一个。
出现错误提示:
如果只做一个副本就可以,可是尝试做“路径阵列”总提示错误。

最开始选不了我想要的路径,后来把路径改为简单曲线就可以了。
然后,对话框的“下一步”才变色,能够继续向下进行。
这时又出现错误提示:先是说路径太短、无法创建。我暂时只设置2个数量。
提示又变成下图所示,不知道是为什么?

好像是方向错了,我只更改了一下工作平面的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A:
这几天在学习iCopy?【但愿您比我聪明,能整明白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在学习iCopy?【但愿您比我聪明,能整明白这东西】

看过陈老师您在其它论坛的回复,几年前都说搞不透彻iCopy,看样子是软件设计上有问题。

我是才开始学习。我是一名职业学校的老师,因为最近几年世界技能大赛受到国家重视,其中CAD机械设计项目就是指定用Inventor的。
所以我才开始学习,以前学过UG、Pro/e、Catia。也只学习了简单的基本功能。
现在学习inventor,虽然市面上教程少,但感觉上手还快一些,功能也学的多一点。

感觉以陈老师的水平,做个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CAD机械设计项目的总教练或者专家顾问应该是很合适的。

iCopy也是看帮助中说的很强大,暂时想照着帮助中的示例做一个类似的,这个陈老师应该都做过了吧。我看2011教学视频中就有一个帮助中的实例,就是没有图纸,没法照着做。

帮我看看这个实例,也是帮助中的
因为只有2个定位点,工作平面没有自动显示,是自己画的工作平面。
2个能正常出现,3个就出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做个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CAD机械设计项目的总教练或者专家顾问应该是很合适的?【这事还真有人正式提起过。但是这可是“另一个圈子”,对于我这种追求设计效果的想法,并不认同。您看看这些大赛的题目,就知道了。但是,例如管道工、汽车修理之类的大赛,那才是真的比赛。几年前我还真的在这个圈子里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