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有没有制造凸轮轴的

楼主(2018-03-31):
社区有没有制造凸轮轴的,请教一个问题:凸轮经过毛刷去毛刺后,怎样避免凸轮毛坯面上粘上铁粉,或怎样清干净,用户反映毛坯面经过去毛刺工序后变黑,清洗机也不能洗干净,下图是去毛刺设备,采用不锈钢丝毛刷去凸轮锐边上的毛刺

网友:
看看在去毛刺的过程中增加个切削液冲洗步骤

网友(点评):
后面有专门的清洗机也不能洗干净

网友:
用钢毛刷会不会在凸轮表面形成较深的划痕?能不能用磨削方式去毛刺?

网友(点评):
凸轮部分硬度很高,钢丝刷不会损坏凸轮表面

网友(点评):
凸轮部分硬度很高,钢丝刷不会损坏凸轮表面

网友A:
垃圾钢丝刷因为软把自己涂在凸轮上了。我以前拿钢丝刷刷瓷砖,也把瓷砖弄黑了。后来用牙刷涂牙膏刷才弄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钢丝刷因为软把自己涂在凸轮上了。我以前拿钢丝刷刷瓷砖,也把瓷砖弄黑了。后来用牙刷涂牙膏刷才弄干净 ...

我这用的是不锈钢丝刷,弄黑的部位是不刷的,我觉得是铁粉石墨粉喷在上面,现在后工序的清洗机也洗不干净

网友:
你这个铁粉从哪来的,实在没搞懂你这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网友(2024-05-26):
去除凸轮毛刺后还有抛光轴颈和凸轮这道工序,变黑也不影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