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选择切削液的

楼主(2018-03-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我们用的是福斯的润滑油,不同的材质用不同配比的切削液,比如做铝件的切削液就不能和钢件通用

网友(点评):
福斯做油做的不错,切削液不怎么样

网友B:
切削液起泡,可能是两个原因
一是,配液过程不正确,一般是在水流中缓缓加入切削液
二是,可能已经变质了,但应该有异味

当然,还会有其他原因
比如切削液根本不合格,再有可能是没有按照规定的配比,也可能是强烈的液体冲击(但是泡沫很快会消失)

关于牌子,化工出版社有一本很厚的润滑手册,其中有各国的切削液供应商的表格,可以参考
书可能比较老,但提供工艺介质的企业多数是老牌公司。西欧企业比较强,因为精细化工水平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是福斯的润滑油,不同的材质用不同配比的切削液,比如做铝件的切削液就不能和钢件通用

有一些公司的切削液,同时适合钢和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公司的切削液,同时适合钢和铝

我只能说那样做不科学,如果做完钢件的切削液在加工铝件会有机会出现黑斑的

网友:
全合成的切削液,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注意,加工黑色金属的多含硫,而加工铝的多含氯。对于单机,切削液不太讲究,所以在选择时,要综合考虑,特别是供应商的推荐
不过也有说不清楚的时候。最邪门的会出现环状颜色条纹。这种情况估计是材料本身造成的。好像没人能说清楚原因

另外,黑色金属容易造成切削液变质,俗称星期一早晨的臭味。原因是铁会促进细菌生长(应该是厌氧菌),而铁末子又使得铁与液体的接触面积加大,最典型的是磨床。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循环,使得氧气混入切削液。

网友(2018-10-05):
国内做得好的大多进口品牌,比如巴索,奎克,嘉实多等,国产品牌就多了,比如泰伦特。不过现在泰伦特不行了,都是小厂生产贴牌。我公司是华阳恩赛。品质价位定位于中高端。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削液起泡,可能是两个原因
一是,配液过程不正确,一般是在水流中缓缓加入切削液
二是,可能已经变质了 ...

很多原因,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