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配合的松紧度问题

楼主(2018-03-31):
请问公称直径φ100、φ150、φ200、φ250、φ300的轴与孔的配合,当过盈量分别为多少丝时,可以用榔头(手锤)就可以轻轻砸(敲)进去?当过盈量分别为多少丝时,必须用大锤或油压机才能装进去?当过盈量分别超过多少丝时,就根本无法装配?

网友:
1,这个你要去现场多问装配老师傅了。
2,和零件自身加工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关系很大。
3,只要是过盈就不会被轻轻敲进去,200的轴孔0.01的间隙可以轻敲进去,多去现场好的老师傅多问问吧。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楼主莫非完全不懂配合与公差吗

网友:
一个问题提了两次

网友:
二楼给出你的答案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