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过盈量问题

楼主(2018-03-31):
请问公称直径φ100、φ150、φ200、φ250、φ300的轴与孔的配合,当过盈量分别为多少丝时,可以用榔头(手锤)就可以轻轻砸(敲)进去?当过盈量分别为多少丝时,必须用大锤或油压机才能装进去?当过盈量分别超过多少丝时,就根本无法装配?  同样轴承装配时,怎样确定轴和孔的公差?

网友:
楼主对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的设计手册知识有什么不了解吗

网友:
好像过盈配合这块在设计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过盈量分别超过多少丝时,就根本无法装配
这话有问题吧?

网友:
大直径的难说,要看加工精度。不妨轴大一点,用温差法装配。

网友:
只要过盈,轻轻推进去是不可能的。其它措施另说。

网友:
  这个跟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有关系,也就是说跟加工方法有关系,相同的公差,车的轴和磨的轴表面粗糙度不一样,装配的时候配合的松紧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好好看看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