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基准号旋转角度问题

楼主(2018-03-31):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把如图所示的基准号旋转一个角度,使和行为公差垂直

网友A:
这个意思?

做一条辅助线,基准符号标在辅助线上,再把辅助线放到新建的隐藏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

做一条辅助线,基准符号标在辅助线上,再把辅助线放到新建的隐藏图层。

是的大侠,非常感谢

网友B:
做为基准符号,难道不应该放到零件表面或轴线上吗,你放到形位公差方框上,怎么能别人看出来基准在哪吗,建议好好翻形位公差的标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为基准符号,难道不应该放到零件表面或轴线上吗,你放到形位公差方框上,怎么能别人看出来基准在哪吗,建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