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尺寸线和剖切线重合时如何显示尺寸延长线

楼主(2018-04-01):
如图所示,SW工程图中尺寸线和剖切线重合时如何显示尺寸延长线,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你这图的标注本身就有问题,剖切符号就应该贴近零件,这样直观看到剖切位置
而尺寸标注就应该拉出去,越过剖切符号到外边去,因为他人查看尺寸时,是沿着尺寸界线来看尺寸的。

网友:
工程图中与尺寸有关的修改事项都在这里。不过2楼说的对,剖切线应该在尺寸线内,靠近实体轮廓线。好好看看制图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的标注本身就有问题,剖切符号就应该贴近零件,这样直观看到剖切位置
而尺寸标注就应该拉出去,越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