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步骤求解

楼主(2018-04-01):
网上随便找了张图,像这种设备,设计如何着手??

从没做过的,全新的设备,直接上UG、Solidworks吗?

部件间的位置关系怎么确定呢?

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
UG爱好者看到的下面说法,感觉很有道理,尤其是“布局.prt”

通常是以“自顶向下+wave”为基础的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的混用。
文件分为4类文件,布局.prt,背景.prt,详细模型.prt,标准件.prt;
布局.prt中只包含设计所需的基准坐标系与、面、草图、参考体,主要通过wave为子文件定位、搭建框架;布局.prt下添加背景.prt,详细模型.prt,标准件.prt;
背景.prt中包含导入的dwg、照片,主要用来描图;
详细模型.prt通过引用布局.prt中的坐标系与、面、草图、参考体,通过添加标准件.prt求和求差,尽量在不添加新草图的情况下完成2d-3d的转换;
标准件.prt通过引用布局.prt和详细模型.prt中的坐标系与、面、草图、参考体,添加约束实现定位。

楼主:
感觉没有二维ACAD的帮助,我的脑容量不够用啊!!!
个人想法是在UG装配里,以产品为中心,向外一步步的WAVE出来。

可是看了唐工的教程说自顶向下很多弊端。

网友(点评):
一切从动作开始,如何实现动作决定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有道理,但是确定动作后呢?单独建模?需不需要装配环境下?如果不在装配环境里建模,那空间位置和部件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点评):
从来没有全新的设计过,而且公司就我自己,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点评):
能在装配环境下自上而下最好,先定动作,再定实现动作的方法,再定主要部件的参数,力,扭矩,转速~~~

网友A:
我看到这种东西,第一感觉,这些标准件有没有,哪里下载~~~

网友(点评):
标准件应该有,不过是我的话习惯能自己做的都自己设计加工。

网友(点评):
有标准件的基本不设计加工 一方面工作内容加大 另一方面自己做成本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这种东西,第一感觉,这些标准件有没有,哪里下载~~~

更多的是要加工出来的件啊。那些件是在装配里建模吗?

网友B:
先把"方案"寫出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方案"寫出來吧!

先定方案、动作是肯定的了。
然后画图怎么弄?
个人觉得是完全从装配环境中,以产品为中心,一步步的向外扩展。
没有从头开始设计过,想学习下成熟的经验

网友:
这种不是应该先有方案 然后动作,然后才画个图吗

网友:
先确定方案,包括主要主要技术参数;关键零件的大体尺寸(根据设计的深入再修改);如果有传动部分的话,确定传动链;关键件的尺寸计算、关键件的选型等。
上面的工作完成后,开始做关键零部件建模。
总体装配建模。在总装建模过程中,逐步完成其他零件的建模。
完成总体装配后,再回过头逆着核算回去,验证你的设计过程。

网友(点评):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照图片山寨,这也算是某种自主开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多的是要加工出来的件啊。那些件是在装配里建模吗?

试试龙骨草图

网友:
以前有人这样教的
1.在cad,二维软件,将动作部件,关键零件做一个放置,运动方案,机械传动,力学计算,轴承关键零件的选型,等,初步布局完成。
2.在三维软件按照方案的尺寸,1:1,把细节全部画出来。
3.再将初步三维方案剖切各个视图,运动位置,导入到cad,进行检查它的运动位置,尺寸链。
4.关键部件没问题了,再进一步在cad 上勾勒机架、外围辅组的东西去完成
5.最后按照cad把机架,辅组的东西画上去。
6.检查动作,干涉问题,最后出工程图,边画,边检查自己设计这个零件加工方式是否容易加工。

网友:
1、只有照片的情况:确认动作,明确参数。先做一个底座或框架的三维,然后根据需要填零部件。至于是ttd还是dtt都无所谓,哪个习惯就用哪个。不管专家教授怎么吹嘘用右手擦屁股多么符合人体工程学,我还是坚持用卫生纸。

2、有实物但不能拆解的情况:确认动作,明确参数。先做底座或框架,然后随便从哪里开始就好了,我个人喜欢由最简单的部分开始。

3、有实物能拆解的情况:拆了,过程中拍照留念。每个零件都1:1测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只要你能把设备再装起来,不缺零件也不少零件,那图纸就没大问题了。

网友C:
个人感觉根据图片做图,首先的了解设备运用的场景及对应加工的产品规格尺寸。反推夹具,然后有夹具往后反推,最后再确定框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根据图片做图,首先的了解设备运用的场景及对应加工的产品规格尺寸。反推夹具,然后有夹具往后反推 ...

其实我不是要根据图片作图的意思,只是举个例子

全新的设备,毫无头绪的设备如何下手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没有二维ACAD的帮助,我的脑容量不够用啊!!!
个人想法是在UG装配里,以产品为中心,向外一步步的WA ...

老铁,唐工教程可否分享下?492477538@qq.com,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nxopen.cn/

网友:
主要零部件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是要根据图片作图的意思,只是举个例子

全新的设备,毫无头绪的设备如何下手的意思。

为什么要做这台设备? 因为你要满足客户的需要(装配、检测、运输等等),设计机构满足这些需求设备也就出来了。由内到外设计先满足功能。

网友:
额 ,我是用UG画的,我是现在确定动作,就是方案的可行性,定下来之后,就是具体用什么来驱动动作,有的时候速度,经济性,精度等方面做详细的设计!

网友:
围绕一个中心一步步的来

网友:
记号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先整体,再局部,先核心,再细枝。没你想的那么难,再复杂的设备也都是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组装起来的。首先你脑袋里面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方案,至于布局和其他那些细节慢慢去细化了。

网友:
不知道大侠们怎么整,我抄别家机器是这样的,
1先确定产品的尺寸,技术要求,
2去看人家的机器,照着把大概方案3D画出来,大概动作流程画出来,
3再开始从上料结构开始细化,一步一步推过去,一般都不先打孔,只搭积木,堆零件尺寸和标准件,最后来打零件与零件或者标准件之间的安装孔
4.因为之前动作和方案3D在,所以上下料,工作工位的大概位置已经定了,从上料开始顺推,配合,推到下料,再回头来看整体动作流程。是否能满足要求,我一般都是多多少少能找到相似的机器实际看过,不能只有图片。
检测干涉,孔对齐,没啥问题就出工程图做样机。

网友:
跟大神们学习

网友D:
个人觉得先出结构图,定好零件尺寸大小及各零件之间的间隙,再出3D零件图及装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先出结构图,定好零件尺寸大小及各零件之间的间隙,再出3D零件图及装配图

那兄弟个人设计的时候又是怎么做的呢?按兄弟的觉得吗?
大家好好聊聊,
我看还有好多人也不会,正好让小白们都学学。

网友(2018-05-08):
自顶向下有什么缺点?并不是每个件都自顶向下画,怎么快怎么来。先根据方案把需要的外购件数模放入装配体中电机,线轨,气缸,之类,它们相对位置约束好,再增加机架,安装板,之类。然后评审。修改,再评审,再修改。最后打孔,出图。以上方法做单台小设备很管用。如果项目大的时候就要分工做了,比如一个两千万的项目应该分给五个机械,这样每人大概四百万的产能。各设计人员一定要多沟通。因为这个时候没什么方法好用不好用的说法了。现实情况复杂工作量大,只能看个人能力了。

网友:
你的 想法是对的以产品为中心一步步画自顶向下。自底向上 都可。俩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 我觉得对软件不太熟的话先自底向上较好。后期修改时会容易些 不然关联太多修改较大的话报错该蒙了,非标这玩意对软件要求不高  等玩多了就会觉得自己设计的东西除了外购件外 基本就是各种块块落在一起 同一种产品给10个设计师就有10种设计,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方案可行性

网友(2019-07-12):
看大神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