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repeat mode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01):
刚进了一台老设备,走心机,操作面板上有个REPEAT MODE ,不知道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请指点

楼主:
左下角  倒数第二个

网友A:
重复动作吧。。。

网友B:
字面意思是:“重复模式”,根据你的具体使用环境去确切定义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面意思是:“重复模式”,根据你的具体使用环境去确切定义这是什么意思。

估计他这个是像播放器那样,选择某种“重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他这个是像播放器那样,选择某种“重复模式”

我也是猜的这个意思

网友D:
如果从字面意思分析的话,很有可能是循环使用的意思,就是和自动上料机配合使用,设置个数量即可,程序走到m30后立刻再回到程序头重新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动作吧。。。

字面意思是这样,但是捣鼓了一天, 手动,自动,都没有特别的现象,可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面意思是:“重复模式”,根据你的具体使用环境去确切定义这是什么意思。

捣鼓了一天, 手动,自动,都没有特别的现象,可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从字面意思分析的话,很有可能是循环使用的意思,就是和自动上料机配合使用,设置个数量即可,程序走到 ...

试过手动,自动,都没有特别的现象,可能是坏了,上料机买不起,买了个夹头装在刀架上,权当自动拉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手动,自动,都没有特别的现象,可能是坏了,上料机买不起,买了个夹头装在刀架上,权当自动拉料了 ...

是和上料机配合使用的,按钮没有坏,就算你启动自动上料功能,它没接受到信号,依然是不好用的,而上料机是可以给机床这个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和上料机配合使用的,按钮没有坏,就算你启动自动上料功能,它没接受到信号,依然是不好用的,而上料机 ...

原来如此,学习了。之前用的托纳斯走心机跟这个面板不一样,没弄懂

网友:
托纳斯走心机大牌子,一般企业买不起的,看来楼主公司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