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滴在型钢的最小滑落倾角是多少度?

楼主(2018-04-01):
设备会产生水蒸气,水蒸气上升后在顶部型钢横梁处凝结成水珠,现不想让水珠直接滴落下来,准备把型钢横梁倾斜一角度,让水珠顺着横梁向一侧滑落,倾斜角越小越好,请问型钢倾斜多少角度合适?

网友:
你横钢设计可以调整角度的,随你自己调整,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点评):
要是能调整角度我也不需要问了

网友A:
在横梁做成倾斜的,当水蒸气在横梁上凝结后,沿着衡量往低处滑动过程中,也会随时有凝结的小水珠加进来,这样水珠重量和体积会逐步增大而还没有等到它滑到横梁最低端就滴落下来。
想一想其他方式,我觉得把横梁做成倾斜的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其他方式已经想过了,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少

网友:
不知道你的设备是啥样的?我想了一种办法,不知是否可行?设备顶部做成非平顶,然后在设备一周圈焊接一个能容纳凝结水滴的凹槽,凝结的水珠沿着斜顶滑至设备四周的集水凹槽里,这个凹槽最低端连接一个导流管,将凝结的水珠导流出来。草图中的集水凹槽不一定做的像我图中画的那么夸张,我这是给个示意图而已。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设备只需要顺着墙壁流下就好了,不需要放置导流管道,目前是角度定不好

网友(点评):
顺着墙壁流下,可以不要导流管,沿设备一周圈做一个很窄的集水槽就可以了,水蒸气遇到温度低的斜顶会凝结成小水珠,沿斜顶流到集水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横梁做成倾斜的,当水蒸气在横梁上凝结后,沿着衡量往低处滑动过程中,也会随时有凝结的小水珠加进来,这 ...

蛮有生活经验。做成类似抛物线就可解决这问题

网友(点评):
生活经验毕竟不是生产经验,我只做一根横梁,要把型钢做成抛物线成本有点高

网友(点评):
一根横梁够呛,水蒸气不是只沿着那根横梁凝结的。

网友(点评):
有老师傅的话做成合适的形状还是简单的

网友B:
横梁表面怎么处理的?黑面?热镀锌?还是防锈漆?没有表面参数无法判断。

网友:
水蒸气应该不会只冷凝在横梁上,有其他的大面积的部件吗?

网友(点评):
当然有其它大面积部件,但是其他大面积部件就算滴水也没有问题

网友C: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能做成调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梁表面怎么处理的?黑面?热镀锌?还是防锈漆?没有表面参数无法判断。

型钢表面无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能做成调整的呢?

因为我们的设备是属于重工业,横梁承受力量很大的,做成调整式的会减少承重,而且结构也不允许

网友(点评):
你可以加多一块不承重的挡板啊。。。不一定非要水蒸气上到横梁。。。再隔一块板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不可以,下部空间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