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问题

楼主(2018-04-01):
有个关于不锈钢(SUS304\SUS316L)管道焊接的难题需要请教,基本情况如下:
1、管子直径一般为2英寸,就是直径¢51mm,壁厚1.2mm;

2、焊接形式为对焊。就是两根管子对接,且两根管子材质相同(如下图)

以上图形按顺序图一、二(洗刷干净的)是手工焊接,图三(没洗刷的)是自动焊机焊接的。
作为饮料厂工艺要求而言,以上的焊接结果都是合格的,已经满足食品卫生及无菌清洗的要求了。

但最近欧洲的OEM客户发来他们的焊接样品,(如下图):

在此忽略样品中两边对焊管子形状的差异,他们只是要求我们的焊缝形式和样子跟他们样品的一样。
现在我们的难题是:以我们近二十年的行业经验,无论用手工焊还是自动焊(焊机有欧洲进口也有国产的),试验了N次,都无法做得到!
特来社区找高手接招,望高手们不吝赐教!有招的可赋予报酬或代加工也行。谢谢!

网友:
像是双侧焊,焊接速度估计得两倍。

网友:
问问客户能不能提供工艺?

网友A:
看图片怎么不像不锈钢呢?

网友:
看着像是搅拌焊

网友(点评):
搅拌摩擦焊焊缝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
拿去请技师鉴定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怎么不像不锈钢呢?

哦?!确实是不锈钢管啊!

网友B:
通常,1.2MM的薄管子,一般采用氩弧焊连续焊就满足要求了,但您这个焊缝形状有鱼鳞纹,这个是脉冲焊成型的吗?请教一下,这样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1.2MM的薄管子,一般采用氩弧焊连续焊就满足要求了,但您这个焊缝形状有鱼鳞纹,这个是脉冲焊成型的 ...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氩弧焊!

网友C:
@憨老马   老前辈好!前后两种焊接方法能不能拍张管子内壁的图片?感觉像是摩擦焊。

网友:
看图片焊接近焊道附近像是摩擦焊造成的,也不太确定。等结果。

网友:
看焊缝形式,应该是摩擦焊,完全不同的玩法,不同的设备了

网友:
感觉是摩擦焊,两侧的不锈钢管保持固定,摩擦体同时摩擦两个不锈钢管两端,然后迅速对接在一起。看照片,有没有像这么回事?

网友:
找了一下资料,http://www.doc88.com/p-4942252189163.html。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钢管径向摩擦搭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憨老马   老前辈好!前后两种焊接方法能不能拍张管子内壁的图片?感觉像是摩擦焊。

抱歉!让您久等了。感谢您的关注。
看过之前社友回复的指引,我们也找了下摩擦焊的资料,还看了一些视频。但根据样品实物,认为不可能是摩擦焊,因为实物是个阀体,焊上去的接管是出口管,可供操作的位置极短。
上图就是焊管的内壁,由于焊管口径小,不好拍照。

网友(点评):
这么薄壁管不会是摩擦焊,工艺要去太苛刻,用摩擦焊感觉就是舍近求远

楼主:
统一回复几位社友。
根据样品实物,基本可以排除摩擦焊,因为实物是个阀体,焊上去的接管是出口管,可供操作的位置极短(下图)。
各位看看这个视频(https://v.qq.com/x/page/k0397fi52w1.html),就明白我这里不适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几位社友。
根据样品实物,基本可以排除摩擦焊,因为实物是个阀体,焊上去的接管是出口管,可供操 ...

视频是搅拌摩擦焊,但是不排除是其他摩擦焊。

网友:
我怎么就觉得是径向摩擦焊,又看了一篇论文https://wenku.baidu.com/view/86f8b826a5e9856a561260cc.html

网友D:
不锈钢氩弧焊最高境界就是鱼鳞纹接头的形式了,总工客户要求的形式我也是头一次见,这种接头形式可以咨询一下焊机供应商,看是否能通过调整焊接试作出来,可联系优秀的焊机供应商伏能士中国代理,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点评):
如果是氩弧焊,焊接接头的鱼鳞纹应该是圆弧型的,而不是斜线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氩弧焊最高境界就是鱼鳞纹接头的形式了,总工客户要求的形式我也是头一次见,这种接头形式可以咨询一 ...

如今这个难题纯粹是客户钻牛角尖所引致的。本来我们做这个东西已经多年了,给他们做OEM也十多年了,就使用质量而言,绝对OK的。现在增加要求连焊纹也与他们本土加工的产品一致,无非是不想在同一个项目里,有使用OEM的产品。
当然这也能提高我们的加工水平。

网友:
会不会是国外用的技术反而不如我们呢?

网友:
上海电气核工业设备

网友(点评):
感谢!我们一直都是采用氩弧焊的,充的也是纯氩气,但一般都是走一层焊。

网友:
等离子堆焊?

网友:
超声波金属焊接?

网友:
学习了,有同学也在温州做类似食品加工设备的工作

网友:
我感觉使用的还是氩弧焊。这个形式的焊缝估计焊接速度比较快。像快艇在水面高速前进的水面留下的波纹。也可能是在焊熔池后面加喷了一道高速氩气流喷射角度很小。不然可能会吹出洞来。

网友E:
百度等离子堆焊件外观,堆焊实物有各种鱼鳞纹
http://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ie=gbk&word=%B5%C8%C0%EB%D7%D3%B6%D1%BA%B8%BC%FE%CD%E2%B9%DB&fr=ala&ala=1&alatpl=adress&pos=0&hs=2&xthttps=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等离子堆焊件外观,堆焊实物有各种鱼鳞纹http://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ct=20132 ...

感谢!由于行业的特殊,管道的焊接还未用过离子堆焊,这我们要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从焊缝表面的纹路来看 像是埋弧焊

网友:
会不会三角形的运把

网友:
不知前辈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是埋弧焊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冷焊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由于行业的特殊,管道的焊接还未用过离子堆焊,这我们要研究一下。谢谢!

由于行业的特殊——不清楚特殊点在哪里;如有详图,可以让厂家焊接工程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行业的特殊——不清楚特殊点在哪里;如有详图,可以让厂家焊接工程师看看

主要是卫生要求,焊缝必须光滑,易于清洗,尤其是管道的内壁,而堆焊的焊疤比较粗糙。

网友(点评):
电子束焊

网友:
这个客户提供的样品图片中应该不是氩焊焊的

网友:
看图应该是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如CO2类的焊接方式。可以试试用CO2焊不锈钢,但要把CO2气体混合别的气体

网友:
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们有环保性型的不锈钢酸洗钝化处理技术  不含强酸

网友(2018-06-28):
很像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结成的。也没什么意义,应该就是个用来考试的焊件。

网友:
上面那个自动焊枪口高了。最下面那个焊口看起来很薄,用自动焊,枪口角度朝下斜,位置往下放,北方叫倒流水。

网友:
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是否可以告知大概的方法大家共享?

网友:
感觉像是摩擦焊焊出来的

网友:
本人见识少,只是觉得你们客户焊的速度是很快的

网友(2019-06-28):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是自动埋弧焊吗?是焊薄板的机器吗?
* E% V: h, u1 `. e+ W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答案揭晓一下啊

网友(2019-11-28):
我看着像是埋弧焊的方法,我是水泥行业的,我们行业大型窑筒体埋弧焊完后焊缝形状和您的照片差不多,不知道您那边试没试?持续关注中

网友F:
可以使用冷焊机 专门针对薄板这块

网友:
气保焊作两次焊接,看看能不能达到效果

网友:
你厂家要求的样品像是氩弧焊,只是焊丝比较细,而且是双侧焊接。

网友(2021-07-21):
我们单位二保自动焊和埋弧焊都可以满足这样要求

网友:
看焊缝有没有可能是激光连续焊的

网友(2022-02-22):
这个像是药芯焊丝的CO2保护焊

网友:
焊缝看上去像是埋弧焊,你们用氩弧焊产品,有没有做过焊接工艺评定,假如有的话,焊缝满足性能就OK了,至于用什么焊接方法是根据自身工厂有哪些焊接设备的

网友(2022-03-26):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冷焊机 专门针对薄板这块

冷焊机的熔池深度有限,两张薄板只焊接外表面,焊缝强度不够吧?

网友:
气保焊枪加不锈钢焊丝  用氩气?最后怎么实现了吗?求分享

网友(2024-11-04):
搅拌摩擦焊

网友:
看着不像是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