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轴设计咨询

楼主(2018-04-01):
各位好!
最近刚开始学设备设计,以下这两种滚轮轴的设计,想请问下有什么优劣?
一个是两端都用卡簧卡住轴的轴向移动,一个是整轴加端盖顶死的方式。
其中透明的是滚轮,两端套轴承。
谢谢!

网友:
1.卡簧。难免会有左右的窜动,2.虽然做到左右不窜动,但也有螺丝松动的可能。虽然有轴承,理想状态没问题,但是也是会松螺丝。

网友:
2可以改动一下,轴长一点,开个槽,用挡板卡住。至于挡板怎么固定,就看心情了

网友:
计算下你这个结构的轴向力是否超出了你所选的卡簧规格能承受的力。从结构上来说用卡簧和轴端盖限制轴向力都可以。

网友:
这轮子这么大 侧板看起来有点薄啊

网友:
第一种卡簧很不可靠,第二种螺钉压紧也很容易松动。需要重新考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