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与底座的安装结构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8-04-01):
因为没拍照片。所以画了一下,大致如图所示,之前看到的设备,电机是这样固定电机的,这样有啥好处?为什么不直接与底板相连,PS电机输出是通过同步带和传动结构相连

网友:
大胆猜一个,涨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张紧皮带用的,以前很多仪表车电机就是这么安装的

网友:
百害而无一利

网友:
如果在空余空间里面放消音材料倒是可以理解,只是猜的

网友:
涨紧!!!!但是这样结构有点落后了

网友:
胀紧,但是这个结构,电机可能会振动把

网友:
抑制电机震动对机器的不良影响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玩法,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用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我觉得是一种落后的做法。现在人工这么贵,底下还搞四个角。这四个角不管是焊上去还是装上去都他妈的贵

网友:
从功能的角度讲就是张紧用。

网友:
不知道电机底座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四根螺栓支起电机,调节电机与后面连接件的同轴度怎么调节?最主要的是这种安装方式会不会导致电机运行过程中整体产生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一种落后的做法。现在人工这么贵,底下还搞四个角。这四个角不管是焊上去还是装上去都他妈的贵

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玩法,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用了

的却有点老了,设计的图纸是02年的

网友:
靠电机自重张紧皮带的一种方式,现在这种结构用的少了。

网友:
张紧用的

网友:
可以调整两个轴间距离

网友:
方便位置调整

网友:
恩 ,是张紧作用,但是这是哪个外行想出来的办法

网友:
在我们现场也有这样的机构,是电机调整用;看到论坛里都说这个结构老,不知道有谁有新的结构吗,上传照片看看,学习下

网友(2019-06-04):
长见识了

网友(2019-08-10):
事实证明很多机床、电机都是用此结果,但要防止螺母松动问题,所以要两个螺母背紧

网友:
太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