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两刃的和四刃的铣刀走刀量一样吗

楼主(2018-04-02):
同一材料,机床,转速。铣键槽,高速钢两刃的和四刃的铣刀走刀量一样吗!谈谈每齿进给多少!比如40cr调质钢直径14的铣刀,普通铣床!

网友A:
如果只是普通的铣刀
同样的进给量:两刃的单刀吃刀量是进给量的一半,四刃的是四分之一,六刃的是六分之一
但有的铣刀设计特别,不能这样算

每齿进给多少
多大的圆,多深,等等,不知道

网友B:
其它参数都一定,那么可以适当的快一点,我们厂的师傅也不会提高一倍的,

网友C:
增加50%就行,看你是精加工还是粗加工了,还有深度多少很重要,主要是排屑问题,没干过机加工和你讲你也不明白。按书本上的参数还是省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普通的铣刀
同样的进给量:两刃的单刀吃刀量是进给量的一半,四刃的是四分之一,六刃的是六分之一 ...

14的铣刀,不知道一刀能铣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50%就行,看你是精加工还是粗加工了,还有深度多少很重要,主要是排屑问题,没干过机加工和你讲你也不 ...

我不是看书上的,听听师傅们的  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50%就行,看你是精加工还是粗加工了,还有深度多少很重要,主要是排屑问题,没干过机加工和你讲你也不 ...

我能听明白的,你说!粗铣精铣一刀来就是在轴上铣个键槽!14的铣刀!

网友(点评):
槽无要求就用2刃一刀过,有要求4刃光刀。非的4刃加工也行,进刀和2刃比快不了多少,原因就是螺旋槽太小,吃刀大排屑不畅就会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参数都一定,那么可以适当的快一点,我们厂的师傅也不会提高一倍的,

是二刃的走刀快点还是四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50%就行,看你是精加工还是粗加工了,还有深度多少很重要,主要是排屑问题,没干过机加工和你讲你也不 ...

是在二刃的基础上增加50%吗?

网友(点评):
只对于薄板而言,深板不建议用4刃,太会断刀了

网友D:
每齿进给速度可以在0.05mm左右,机床的进给按照每齿进给速度乘以齿数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齿进给速度可以在0.05mm左右,机床的进给按照每齿进给速度乘以齿数来算的

那每齿按0.05算,二刃的每转才0.1mm。四刃的就是每转0.2mm。就是说四刃的比二刃的走刀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每齿按0.05算,二刃的每转才0.1mm。四刃的就是每转0.2mm。就是说四刃的比二刃的走刀快吧

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