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瓶子的开模问题

楼主(2018-04-02):
想做一种玻璃容器,玻璃厚度和质地就是啤酒瓶那样,当然形状不同。产量不大,每次大约做数百个。
请问:
1、开模具要多少钱,或者,能否给推荐一些开模具的公司以便我询价?
2、模具和机器之间有没有绑定关系,就是说按一种机器开的模具,会不会放到另一种机器上就用不了了?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永远只能找一家工厂生产了。

多谢!!

网友:
玻璃容器是吹出来的,所以可用金属对开模。
没开过这种模具,不知道价钱。
模具和机器之间的接口可问生产厂

网友:
百度搜索:玻璃容器订制

网友:
玻璃管吹制瓶还是池炉玻璃液吹制?没有一定的生产线做不来这种瓶子的

网友:
我可以给你找人做瓶钳

网友(点评):
连瓶钳都得定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