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削柱面是等宽曲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02):
如题,车削圆柱面,不圆是等宽曲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了解的朋友?谢谢!

网友:
上示意图

网友A:
主轴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轴承,,,,,

是轴承震动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轴承,,,,,

不好意思现在不是很方便上图,就是本来要车圆柱,结构截面是类似三角形的

网友:
检查一下刀具的中心高......

网友B:
楼主是加工薄壁件一类的吧,三爪夹持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三个夹持的点是最低点,建议调整卡盘压力,重新车削卡盘软爪的直径,最好是大于夹持工件直径0.01-0。02mm,尽量让圆弧吻合

楼主(2018-09-04):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加工薄壁件一类的吧,三爪夹持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三个夹持的点是最低点,建议调整卡盘压力,重新车削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