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纹滚花

楼主(2018-04-02):
想要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我们这边要加工一批这样的零件。请问怎么在数控车床上加工,轴很细很容易弯曲。有没有什么现成的工装夹具可以安装在数控车上加工呢?原材料直径是2.95毫米的不锈钢,知道各位老师都很忙,不白请教,可以给您充值50块钱的话费,小小意思作为酬谢

网友A:
买不到现成滚花棒料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现成滚花棒料加工吗?

现成的滚花棒公差都是负的   我们要正公差

网友:
花钱找个给你做一个正的啊,非标就是贵点

网友B:
机床尾座有没有自动进给功能?尾座上做冲模。或者车完后二次移动放到小冲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尾座有没有自动进给功能?尾座上做冲模。或者车完后二次移动放到小冲床上。

我们是仪表车床没有尾座呢       另外您说的这个模具   有图片吗     ,那里可以买到,需要多大的冲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床尾座有没有自动进给功能?尾座上做冲模。或者车完后二次移动放到小冲床上。

不锈钢,尺寸这么小,冲模感觉不靠谱;
需要找不锈钢厂谈谈定做的问题。

lz坐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