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沿四周整列

楼主(2018-04-02):
想一次性阵列出四周的法兰孔,大侠们赐教,最好能演示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两个方向同时阵列

然后跳过不需要的实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就整个面阵列,在选项中选择去掉中间的孔,再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吗

网友A:
正方形?那只画三个孔,然后旋转阵列,数量4

网友:
xy分别阵列,去掉不需要的,这样最方便。
不过这么简单的,阵列不阵列区别不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圆周阵列,4份。轴线自已做一个,放在正方形的中心点上。

网友:
不如镜像来得直接。

网友:
草图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方形?那只画三个孔,然后旋转阵列,数量4

正方形圆周阵列,只画2个孔就可以了的吧

网友(2019-07-25):
那长方形的法兰怎么办?孔不少呢,7-8个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