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圆盘加工求助

楼主(2018-04-02):
       大家好,图片上这个大圆盘直径3000,厚12.外圆大孔是通过立车加工出来。现在的问题是上面这些M6的小孔怎样加工?我打算用钻模板一部分一部分加工,但大摇臂钻上加工,设备太大,效率低,工人劳动强度大。想请教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先谢谢大家了!
材料是45

网友A:
才M6,12厚,我觉得没多大劳动强度,板那么大,都不用装夹。

网友B:
不上数控这活干着也愁人,孔位要求不高的话做6等分模版钻,用磁力钻或手枪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数控这活干着也愁人,孔位要求不高的话做6等分模版钻,用磁力钻或手枪钻就行了

先谢谢大侠!请问磁力钻装夹一次也只能钻一个孔吗?是不是象磁性百分表那样的通过一个旋扭来吸住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M6,12厚,我觉得没多大劳动强度,板那么大,都不用装夹。

谢谢你!我想像的摇臂钻加工M6的孔设备太大。

网友C:
像这么大的台面采用数控打点再加工孔位置精度容易保证,不过我也没看到打点的设备是什么样的,只是设计的台面有三四米大时外协公司就要求我发电子图给他们,他们可以用设备直接根据电子图打点而不用人工画线,这样台面上的孔加工出来位置度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人工打点,磁力钻钻孔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像这么大的台面采用数控打点再加工孔位置精度容易保证,不过我也没看到打点的设备是什么样的,只是设计的台 ...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种操作?

比如我这个台面上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数控这活干着也愁人,孔位要求不高的话做6等分模版钻,用磁力钻或手枪钻就行了

感觉这是最经济高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人工打点,磁力钻钻孔的方法

谢谢,马上生产了,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我这个台面上的孔

请问你这个台面是先打点再人工钻孔的吗?你这个台面长宽是多少?重量大不大?

网友F:
机械臂钻攻机,大型部件钻攻利器

网友:
如果孔距要求不高,可以人工划线,然后摇臂钻钻孔,如果孔距要求高的话,可以数控龙铣引线,然后摇臂钻加工,

网友:
磁力钻也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数控这活干着也愁人,孔位要求不高的话做6等分模版钻,用磁力钻或手枪钻就行了

也是得一个一个的来钻孔,但是可以不用划线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对,比划线准多了,也方便多

网友G:
采用多孔钻头座,以一个最小孔集群为单位设计钻头座一次就可以加工一个单位的多个孔,效率可以提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采用多孔钻头座,以一个最小孔集群为单位设计钻头座一次就可以加工一个单位的多个孔,效率可以提高不少

多孔钻得订做了,看楼主这个零件有多少量了,M6的孔做一台多孔钻也要5000+了。

网友H:
激光切割圆盘,顺便把线都给你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激光切割圆盘,顺便把线都给你划好。

现在没有找到这么大的加工能力的,因为直径有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械臂钻攻机,大型部件钻攻利器

谢谢你,这个我到时试试。

网友I:
用水刀,外形打孔全部搞定,M6的从中心打孔圆弧进刀出刀,完成后直接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水刀,外形打孔全部搞定,M6的从中心打孔圆弧进刀出刀,完成后直接攻牙

谢谢你!请问水切割有这个加工范围吗?就是能加工这么大直径的吗?

网友(2018-05-03):
都是行家

网友:
询问一下客户,如果能配做,应该是最简单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