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中调用标准件的问题

楼主(2018-04-02):
     在UG中想用标准件的型钢搭建车厢,但是调入一个槽钢后,再调入一个新的,再修改尺寸,发现之前的两个也跟着变化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重新建文件,单个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文件,单个保存

谢谢用的11.0,单个保存了一样会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问题算是解决了,把选项里面的参照改成克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