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02):
想起教一下SOlidworks宏程序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万分感谢

楼主:
同样的系统、软件,宏程序,不同的是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居然在笔记本电脑打不开,好费心呀~

网友:
请查看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路径正确的。

网友A:
同样的系统、软件,宏程序,不同的是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居然在笔记本电脑打不开

这很有可能,因为系统的设置变了
最好调试过程再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系统、软件,宏程序,不同的是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居然在笔记本电脑打不开

这很有可能,因为系 ...

他这个是没有打开宏,并不是运行时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