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折弯处加筋

楼主(2018-04-02):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类似于图中钣金折弯处的加强筋应该怎么画,为什么我用成型工具试了好几次都不行,哪位大神能不能讲一下具体操作,谢谢

网友A:
我也不会成型工具
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成型工具
坐等高手

平面上用成型工具,包括做成型工具我都会的,就是折弯线上如何用还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面上用成型工具,包括做成型工具我都会的,就是折弯线上如何用还没搞清楚

刚刚试了好久,没搞定....

网友:
在平面特征的时候,做一个筋包形式的特征,一面增体积,一面减体积,然后在折弯,看这样可以不?

网友B:
请看本帅的方法

网友(点评):
水平真高啊,大神用这个多久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看本帅的方法

钣金还能展开吗?

网友(点评):
这是冲压件,谈什么展开

网友D:
给6楼点赞!!请问使用的什么三维制图软件?

网友:
成型工具当然不行,因为你这个件是先在平板上冲压成型,再折弯出来。
成形工具只能用于在平板上冲压成型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钣金还能展开吗?

名震江湖的DaveChan在戏弄本帅。
DaveChan是想让本帅加上以下说明:
冲压件只能用冲压插件展开,在SW中是理所当然展不开的,如果要在SW中展开就要把加上去的特征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6楼点赞!!请问使用的什么三维制图软件?

这个是solidworks啊。

网友E:
不是有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这个吗?

光说有什么用,为什么不试试这个角撑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这个吗?

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只能拉直角筋

楼主:
感谢本帅大神的指导,终于学会了,这个需要用到两个特征,压凹和实体删除,都在插入--特征菜单里面,跟成型工具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做压头模型时注意不能跟钣金合并实体,切记,不然后面压凹的时候就是显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本帅的方法

大帅很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看本帅的方法

用solidworks当然不难,不过楼主好像用的是proe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solidworks当然不难,不过楼主好像用的是proe

这是solidworks版块,楼主并没有说用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