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型检具必须要配极限件吗

楼主(2018-04-02):
客户来公司现场评审,要求测量一个零件尺寸,该检具是计量型检具,使用时先用校对块校零高度百分表,然后测量某一尺寸。客户对此方法提出异议:如果检具有问题怎么办?必须要配极限件复核检具,以确保检具是合格的,然后才能测量。
我对此不太熟悉,不知道客户的这种提法是否正确合理,请指教。

网友A:
有极限检具故然是好事,方便快捷。
客户只是放心不下你们的校对块和百分表

网友(点评):
放不放心是另外一回事,理论上他们的提法有依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极限检具故然是好事,方便快捷。
客户只是放心不下你们的校对块和百分表

单从方法上面说,贵公司和客户的检测手段都没有问题,但你要明白什么叫顾客是上帝。

网友:
接待客户是件麻烦的事情,要在客户能接受的前提下,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很显然,你的解释会很苍白,客户立场很坚定,按照客户的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极限检具故然是好事,方便快捷。
客户只是放心不下你们的校对块和百分表

有。量具的公差,只有被测尺寸公差的0.1,也就是这样的量具,才可当作标准。

首先,你用高度尺来测量具,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高度尺的精度仅为0.02,它不具备检定量具的资格。

补充内容 (2018-4-3 08:58):
1、量具是高精度产品,它的公差只有被测公差的10分之1;
2、除非你产品的公差非常大,才有可能存在量具用能用测量装置(百分表,千分尺,卡尺)测量,而精度又能满足。
3、大多数的量具都是通过计量室计量的。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是高度百分表,是在高度尺上安装百分表。

网友:
出第三方认证或者报告

楼主:
客户说做MSA分析时要有极限样件,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