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的储罐如何拆除

楼主(2018-04-02):
单位的2000立方米的储罐要拆除,不知道如何下手。怎么干才能剩钱呢?请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蛮大的啊,怎么装就怎么拆。

补充内容 (2018-4-3 07:50):
自家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和环境是怎样的还是很确切的吧。

网友(点评):
先搞清楚以前的储物及现在剩余情况十分重要,也和你拆除方案确定密切相关

网友:
先别想着省钱,安全第一

网友A:
先看看储罐内有没有内容物,如果还有内容物,先把内容物排干净。但是,若是特殊物料也不能随便排放,否则会有麻烦。
把外部与储罐相连接的管路从法兰处断开。如果是焊接管路,那就找工具断开。
把储罐上的重型阀门拆下。
勘察地形,做出起吊方案和安全方案。

网友:
看看储存罐内的残料是否有毒或者爆炸,没有的话,可以使用气割的,大卸八块卖废品吧

网友:
要资质,拆除比新建还危险,易燃储物混发物质清除必须专业人员指导,预防燃烧爆炸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储罐内有没有内容物,如果还有内容物,先把内容物排干净。但是,若是特殊物料也不能随便排放,否则会 ...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现在罐内是空的,人孔已经打开了。具备拆除条件,就是不知道怎么干

网友:
断开起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现在罐内是空的,人孔已经打开了。具备拆除条件,就是不知道怎么干

不知道你是拆了卖废铁还是移到别处继续使用?

网友:
先找到下家,让下家过来监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拆了卖废铁还是移到别处继续使用?

你好,就是拆掉卖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