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料轴对接问题

楼主(2018-04-02):
我在设计有一种基于卷料对接的移动机器人。用寻磁导航。
在设计当中,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1、如何解决导航小车在行驶过程中,车身姿态的问题。就是确保车身与对接机体保持平行。
我是选用了“舵轮”的驱动方式。
2、小车的定位基准是10mm,料轴和料卷的间隙是单边1.2mm。如何确保料轴间对接的精度?
之前有想过是用激光测距,和使用柔性机构使料轴在外力的作用下自己进行纠偏。但是料卷的重量是
400KG,所以我没有深思这个机构。

以往各位前辈能慷慨发言,对小弟的设计进行建议和提出疑问。
谢谢。

楼主:
自己突然占楼了

楼主:
在设计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的。
所以,希望大家有不明白的,就多多提问,
有好建议的,就慷慨豪言!

网友A:
把你图片中零件用引线做出注释或说明,有助于大家领会你描述的内容。社区里有明白人,但是,不能理解你的文字描述或者无法将你的文字与图片内容对接起来,就没人回复你。大家都有自己工作,工作空余偶尔会上来学习,看到自己感兴趣的,熟悉的会回复。如果要花大量时间猜你的意图,可能就懒得理你了。一不小心说了一点实话

网友B:
建议在轴间对接的地方,做成锥度凸凹导向,在对接前使机构缓慢移动,通过锥度做导正。

网友C:
采用视觉定位不行吗?

网友D:
用锥面定位行么?

网友E:
对接还得注意冲击问题吧

网友F:
你这是AGV叉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图片中零件用引线做出注释或说明,有助于大家领会你描述的内容。社区里有明白人,但是,不能理解你的文 ...

,懂了,懂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轴间对接的地方,做成锥度凸凹导向,在对接前使机构缓慢移动,通过锥度做导正。

嗯嗯,有这样想过,我怕对接不准,会直接撬到对接机器的料轴,会对机器本身有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AGV叉车吧

嗯嗯,是的。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视觉定位不行吗?

视觉定位,成本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锥面定位行么?

嗯嗯,我也有这样想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接还得注意冲击问题吧

嗯嗯,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感应

磁感应?没有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