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绵泡棉物料上料方式请教

楼主(2018-04-02):
RT,附件上的这种是药用的泡棉,已浸透药液后再进行包装。目前要做这种泡棉的上料机构方案设计,请问这种材质的物料用哪种方式比较好实现?用气吸行不行?它会透气,应该不好吸取吧?用气爪抓很容易变形?

网友A:
针刺型吸嘴,评估下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专业叫法叫什么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刺型吸嘴,评估下是否可行。

同意。

网友:
针式抓手,Needle Gripper。

网友:
这要是吸不起来我把它吃下去……透气跟不能吸是两个概念,反正东西轻,只要一直在吸气就不会掉,实在不行用螺旋气泵吸,然道这东西还能连吸尘器都吸不起来………问题在你的产品工艺本身允不允许吸气,还有客户要求,是否全自动上料,物料初时状态,是直接一大袋还是有治具……具体不了解,不好评估,就目测而言,应该不是那种不可实现的类型

网友:
看看海绵真空吸盘能用不?海绵真空吸盘专门吸有透气透气性材料的物料。找个供应商可以讨论下能不能实现。

网友:
可以用带弹簧的真空风琴吸盘的,但是吸盘口应尽量小,φ8以下,吸3-4个点,注意调节吸力,因为有可能会吸起来2个。。以前做过类似的

网友:
振动盘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易行

网友:
海绵材质的可以用振动盘的

网友:
用针插进去 抓取

网友:
针式吸盘可以的,连鞋垫都可以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