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风扇马达的选型

楼主(2018-04-02):
本人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原来是靠发动机曲轴带动风扇散热,现由于空间因素,想将散热器布置到侧面,液压马达取力,想问一下,该如何计算马达参数,散热器的功率问题如何计算

网友:
1,你所要控制的温度差决定了单位时间内散失的热量。
2,你需要的单位时间内散失的热量决定了散热器的散热功率。
3,散热器的散热功率决定了马达的功率。
4,而马达的功率决定于压力,排量。

网友A:
楼主是专门做搅拌车的吗?
一般底盘厂家出底盘,改装厂做上装,两家互不影响。
做上装时尽量不更改底盘,如果以后出现问题好分清责任。

网友:
查手册
设计计算的思路是
热源位置---发热量(在电气设计中又电提供)、工作允许的温度---需要将多少热量散出去---选择散热形式(自然、辐射、加散热片、强制散热、热管拉平温度等,可以依靠手册)---比如选择了散热器,往往是选肋片式散热器(直接买就是了,查手册换热参数)---如果自然散热就可以满足要求就行了;如果不行,加风扇强制散热---需要风扇,还是查手册,选择风量等参数

总之,散热设计,需要思路+手册。没手册靠自己算,那这活没法子干了
散热器的功率,概念上不清楚。如果说散热器的换热效率还比较对
当然,如果是用制冷散热(就像个冰箱),那是有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专门做搅拌车的吗?
一般底盘厂家出底盘,改装厂做上装,两家互不影响。
做上装时尽量不更改底盘, ...

也不算是专门做搅拌车,但是做过好几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井下的

网友:
我这里也设计搅拌车,不知楼主可否留个联系方式呢?

网友:
你的散热器系统有几个散热器?只是液压系统的散热器还是包括了发动机的几个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