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自动上料

楼主(2018-04-02):
直径200mm棒料,长5M(大约1吨多重);想自动上料,一根一根上料到数控锯床下料,这个质量棒料上料方案好做吗?不知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比较好做?

网友A:
移动问题不大吧,关键是调节?

网友B:
场地够就堆一层,利用斜坡到机台附件,在出料处做点机构,保证一次只能来一根,防止后方堆料带来的影响,然后就往机台送……堆料的话,我是不敢玩,万一哪天出事故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问题不大吧,关键是调节?

主要就是怎么一根根翻上去,重量不轻,

网友:
原理大家都懂,要举多动的物体就要多大的力这是不变的。不要想多了,能玩的就几下搞好。不能玩的天天想着怎么做体积,用的材材又少。

网友:
能不能做一个储料斗,底面做斜坡,底下开一个小门,门前有限制,每次只能有一个物料滚出来,再拿带导轨的平台退刀锯床,个人意见,可能不成熟

网友:
直接拿航吊进行改撒,其它的方式估计都够呛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棒材生产线,你做的不过是将棒材生产线反过来布置

网友:
以前做过直径200-280的铝棒送料
注意点就是移动惯性比较大,所以框架一定要厚实。你这个送料直接考虑液压升降,滚轮输送

网友:
这个设备做出来可推广性怎么样?预算多少。其实大型激光切割机上方通和你这类似,只是你这设备的回收期有没有在你的计划中。

网友:
出于安全考虑,用动力不用重力,实际的你都没有布局,没法说

网友:
楼上的哥几个,人家这东西可大,5米,1吨多哟。

感觉你们都在说小东西上料一样。

网友:
无非难点就是还没动手做

网友:
1吨重5M长的棒料,弄个大型的龙门吊一个一个往上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场地够就堆一层,利用斜坡到机台附件,在出料处做点机构,保证一次只能来一根,防止后方堆料带来的影响,然 ...

堆还是可以堆,但为安全起见,不能堆太高,坡度不能太陡,我觉得要看场地要求,分段缓冲、减速一下,降低惯性冲击;
吊来吊去,危险性也不低

匿名
见过印刷机自动换卷没?就这个原理

网友:
能做,不好做。难点不是重量是长度,且预估设备成本难以回收

网友:
这么 大的料我觉得只能使用斜坡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还是可以堆,但为安全起见,不能堆太高,坡度不能太陡,我觉得要看场地要求,分段缓冲、减速一下,降低 ...

谢谢回复!考虑还是用斜坡储料(小坡度),用翻转机构送上去。最主要是客户还要考虑直径不同的棒料,这就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大体方式和各位所说大同小异,客户还要求直径不同的都要上料,麻烦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考虑还是用斜坡储料(小坡度),用翻转机构送上去。最主要是客户还要考虑直径不同的棒料,这就 ...

直径不同的棒料,你觉得麻烦在哪里?

网友(2018-10-14):
搞定了?大管径采用斜坡存料+推举分料(出单根),小管径采用吊装带升降存料兼上料(分选出单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