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小白:关于同步带设计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8-04-03):
       楼主学生一枚,现在在做机械设计的一个竞赛,要用到一个同步带,斜向上放置,然后每2s会有东西落在传送带的挡板上向上运输。上网搜了一下设计教程,教程上是已知小带轮的转速,但是我没法确定小带轮的转速,要配合前面的2s,列了下式子,小带轮的转速和半径必须要有一个知道才可以确定另一个,这该怎么办,我的思路哪里出现错误了吗

网友:
你现在能知道的已知条件都有哪些?把它列出来,比如主动带轮的转速,传动比,传递功率,带轮中心距等,就能找到关系式。

网友A:
既然是设计,那些未知的就是你要设计的,你要选电机啊。选完电机就可以得到转数的范围了。半径的话也是你需要设计的一部分,不是随便求的,你要经过筛选。

网友:
很多设计条件都是初步设定的,比如2s有东西落在传送带挡板上,那你设定的传送带挡板间距是多少,这个确定了你的传送带的线速度就确定了
至于小带轮的转速与半径,肯定要有一个取值范围,在范围内初步设定其中一个,计算另一个,只要合理就可以。

网友:
自己定义带轮直径,选型电机功率,转速,然后计算线速度。

网友B:
根据物料的尺寸、重量确定带的宽度和长度及带的厚度;
再根据带的长度和带的规格确定带轮的最小直径;
由节拍和物料的尺寸计算出带的线速度;
再根据节拍(2s)计算速带的线速度;
然后根据线速度和带轮直径算出带轮转速;
再根据转速和带的载荷求出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物料的尺寸、重量确定带的宽度和长度及带的厚度;
再根据带的长度和带的规格确定带轮的最小直径;
由 ...

前辈好,首先感谢您的详细回复。但我还有一点疑惑:就是同步带的长度和带轮,这两个也是相互影响的吧,一般来说,确定了其中一个就能确定另一个(我的带轮轮心距已可以确定),那么您说的第一条中“带的长度”是如何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设计,那些未知的就是你要设计的,你要选电机啊。选完电机就可以得到转数的范围了。半径的话也是你需 ...

电机难道不是最后才确定的吗

楼主:
带轮半径和电机的转速符合一个关系式,我是不是确定其中一个然后看另一个合不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好,首先感谢您的详细回复。但我还有一点疑惑:就是同步带的长度和带轮,这两个也是相互影响的吧,一 ...

物料尺寸为主要参数如果物料长一米,宽半米;
当物料长方向落到带上后,占用带长一米,带宽半米;

这时两带轮中心距要大于等于一米,带宽大于半米;
这一米长度要求在两秒内移走,以便下一节拍的物料落下。
当物料宽方向落到带上后,占用带长半米,带宽一米;
这时两带轮中心距要大于等于半米,带宽大于一米;
这半米长度要求在两秒内移走,以便下一节拍的物料落下。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今天也去咨询了下老师,已经差不多知道该如何选型,之前有些死板只跟教程,现在知道了设计最重要的还是让设计目标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