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机构图解

楼主(2018-04-03):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能否简化设计?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吧,C要做到可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能否简化设计?

可以,你简化个看看

网友B:
发个输送线托盘掉头的图给大家看看,主要是链轮的张紧位置不一样

网友C:
对于没什么输送力要求的地方,可以直接用两个轮子,一个做张紧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输送线托盘掉头的图给大家看看,主要是链轮的张紧位置不一样

我喜欢的图排序:结构简图、3D、2D

网友:
不错的,小伙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你简化个看看

图示方案主动轮的包角没有增加,而轮子有五个。这样增大了机械损耗。而主动轮在下面,容易进入杂物影响使用。
建议将非张紧端作为主动轮。这样只有两个轮子,简化了系统,减少了机械损耗,减少了零件数量和加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方案主动轮的包角没有增加,而轮子有五个。这样增大了机械损耗。而主动轮在下面,容易进入杂物影响使 ...

1.你这种方案可以
可以将电机装在左边的轴上,因为张紧轮需要调节位置,和电机不好匹配
2.我画的方式可以让电机藏在输送机里面,比较安全、美观、小巧

网友:
我没怎么看懂这个。。。有没有3d看一下

网友D:
你这个是电机和C轴联动吗?这样的话,无论传动方向是顺时还是逆时,皮带上平面都是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电机和C轴联动吗?这样的话,无论传动方向是顺时还是逆时,皮带上平面都是松的

电机是B轮(在俯视图有标注),通过齿轮啮合传动,皮带是靠张紧轮张紧的,你说说看为啥会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是B轮(在俯视图有标注),通过齿轮啮合传动,皮带是靠张紧轮张紧的,你说说看为啥会松?

B轮和C轮有没有传动?你这个皮带是拖着走的不是拉着走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B轮和C轮有没有传动?你这个皮带是拖着走的不是拉着走的,明白?

只要张紧了,不管是拉还是拖都不会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张紧了,不管是拉还是拖都不会松

呵呵  你可以长时间使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你可以长时间使用一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输送线托盘掉头的图给大家看看,主要是链轮的张紧位置不一样

上次做了个皮带机刚好跟你的张劲方式一样。

网友E:
你图示输送方式不合理,近距离输送建议采用两侧轮方式,一侧为主动轮,驱动电机通过链传动放置在输送装置下方,满足你要求的结构紧凑,另一侧为被动轮,并可以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图示输送方式不合理,近距离输送建议采用两侧轮方式,一侧为主动轮,驱动电机通过链传动放置在输送装置下 ...

两种都可以

网友(2018-05-31):
十楼的见议很好,非主动轮做张紧轮,结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没什么输送力要求的地方,可以直接用两个轮子,一个做张紧机构

同意以上说的,简化处理!

网友(2025-07-05):
5辊式驱动方式的最大好处是驱动辊在底部,而且驱动辊可以直径大,不会打滑,保证驱动力矩,而上部的两个辊筒可以直径很小,结构小巧,没有多余的结构会阻碍输送的物体。缺点是结构复杂。
2辊式传动,要求主动辊直径大,否则容易打滑。随之轴承,联轴器,甚至电机减速机的规格都可能会大,空间布置可能会妨碍输送的物体的运动。缺点是幅宽方向尺寸较大。
所以哪一种好,要根据工作场景的要求选择哪种好。

网友:
这是5轴传动,一般用在传动距离比较长的皮带线上面,再就是一般张紧是在两个包角滚处,而不是在两侧,长距离传送带最好做导向槽,不然跑偏很难调整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