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咨询

楼主(2018-04-03):
各位好!今天刚接手一个别人的项目,看到他有个丝杆,直径22,梯形螺纹导程28,觉得有点大。
查了一下手册,标准规格22大径,最大导程才是8。
想请问下TR22*28是不是可以做到?运动会不会卡?谢谢。

网友:
几头的?螺距和导程不一样的哦

网友A:
目测4头- -牙宽3mm左右

网友:
优选第一序列直径和带星号的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4头- -牙宽3mm左右

问了下原来的工程师,设计是有点问题,请问下四头的螺纹能加工吗?

网友:
单头螺纹: 螺距=导程;
多头螺纹:螺距*头数=导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下原来的工程师,设计是有点问题,请问下四头的螺纹能加工吗?

随便车。。。

网友:
导程多大的都可以车,只要有尺寸,28导程没有问题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