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标注没有光标

楼主(2018-04-03):
SW2016工程图制作当中,输入注解文字的时候,没有光标闪烁。就是鼠标点击文字处,本来回油一个竖杠,一闪一闪的,我的没有了。想要修改注解或者技术要求的时候,都不知道光标在什么地方。
请教大家,我应该在哪里调出来

网友:
那是你电脑的事,我这原来就正常,所以没法理解你说的。

网友:
有可能就是向2楼说的一样,电脑问题。。。

网友(2018-12-10):
同样问题困扰我,那个大侠出来成就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没办法解决

网友(2021-11-18):
我的是工程图标题栏不显示光标,还不能在中间插入文字

网友:
我的搞定了,更新显卡驱动就OK了

网友(2024-09-27):
“打开SOLIDWORKS,不要打开文件,在选项-性能下勾选“使用软件OpenGl”,如果打开了文件,“使用软件OpenGl”此项会变成灰色。”

以上摘自“百度网友f204aa9”,亲测有效。

网友:
有的时候捕捉不到边线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