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桁架机器人远距离运行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8-04-03):
条件和要求:1、一个方向运行距离达到20m,速度0.85m/s,而要求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5mm。

我的预想是用齿条加光栅尺或者磁栅尺,不知道行不行。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懂哦。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伺服电机+减速机带动消隙齿轮。只要齿轮和齿条精度别太差,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B:
可以直接用模组就可以了。本人是台湾SATA模组的深圳一级代理需要请联系QQ:1013795740

网友(点评):
这次看展会,参展商说他们的模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02mm,不知是不是真的,很久没用过滑台了,以前都是靠死限位才能保证重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模组就可以了。本人是台湾SATA模组的深圳一级代理需要请联系QQ:1013795740

重复精度有啥稀奇的  又不是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伺服电机+减速机带动消隙齿轮。只要齿轮和齿条精度别太差,就可以达到要求。

就说不需要做闭环控制吗?
再者有没有合适的齿轮齿条商推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模组就可以了。本人是台湾SATA模组的深圳一级代理需要请联系QQ:1013795740

是真的,可以达到的不过那 个是直线电机模组。

网友:
你是专门做桁架的嘛

网友:
要看看机器负载重量,运行20M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5mm还是有难度的,精度高是就是丝杆,再者同步带齿条了

网友C:
0.05都做不到?挺简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5都做不到?挺简单的啊

还没开始呢,求教您的简单方案。

网友D:
20m,这是什么设备啊……
丝杆搞不了这么长,我都不敢相信有能加工20m丝杆的机床
同步带更不可能,一般情况精度也就0.1左右,20m的话1mm精度可能都打不到
传统的剩下齿轮齿条可以试试了,再加点测量装置试试

先进点的技术,直线电机不知道有没有做这么长的,那么高端的产品我也没用过

全当废话,这么长的东西,要速度还有精度,我也不懂

网友E:
负载多重,惯性力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m,这是什么设备啊……
丝杆搞不了这么长,我都不敢相信有能加工20m丝杆的机床
同步带更不可能,一般情 ...

换个思路,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m,这是什么设备啊……
丝杆搞不了这么长,我都不敢相信有能加工20m丝杆的机床
同步带更不可能,一般情 ...

都是甲方提的要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多重,惯性力需要考虑。

负载的话其实产品大概在50KG,加上滑台和电机减速器吧。惯性的话选用转动惯量大于等效转动惯量的电机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差钱就直线电机了

网友(2021-01-29):
伺服电机加齿轮齿条加导轨滑块就可以实现

网友:
20米....只能精密斜齿驱动,用伺服或者磁尺,估计要光通讯才能没那么大延迟,光栅尺能做20米吗。

网友(2021-04-27):
运行20m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5mm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天气变化这么长距离都不是5丝的事了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E:
负载多重,惯性力需要考虑。

请问,桁架机械手最大有多大的,我们需要26000*8000*4000;工件250公斤,定位精度正负2毫米。

网友:
0.05的定位不难,你的主要问题是桁架导轨的直线度与平行度,结构的刚性做好;这些做好了不加光栅尺也行,做不好,加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