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的泄漏量怎么才算合适

楼主(2018-04-03):
机械密封的泄漏量怎么才算合适,有相关的资料的话,请赐教下,谢谢

网友:
流体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特殊流体任何情况下,要求无任何汇漏;一般大气在不同的行业里,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
资料没有,实际遇到的都是气密或水密打压到一定压力后保压多少分钟,不掉压或不明显掉压就算合格

网友:
一般常见工况参数的机械密封(有别于高压/高速/高颗粒浓度/超大直径/非液体润滑):
轴径50以内泄漏量为3毫升每小时,50以上为5毫升每小时。
120轴径以上为非标准密封,不做规定。

网友:
还在担心机械密封泄漏的问题吗?机械密封品牌参差不齐,加工工艺不达标,国外的太贵,搅拌轴偏摆油膜容易破坏,安装不到位或维护不当等多种因素导致漏漏漏!!
目前南京有一家公司提供旋转动密封的解决方案,性价比高,适合各种工况,支持任何尺寸。。。
不多说了,联系他吧18061243789(加他微信)保证不漏

网友(2023-03-03):
机械密封泄露量有国家标准

网友(2025-08-07):
机械密封有个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