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名会修辛辛那提立加的常州维修工程师!!

楼主(2018-04-03):
有一台辛辛那提的立加,在待机状态下一直不定时的出现报警,报警信息中文释义:系统中断8004d 实时处理器输出超时原因:工作站处理器用于逻辑思考的MSG与实时处理器之间通信没有响应。公司地址常州溧阳!
有会修的师傅可以加微信18112919571详谈,备注来意!!

网友A:
来,上个报警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上个报警照片

就是这样的报警

网友(点评):
断电重启后会不会好一阵子,然后又频繁出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报警

对,就是不定时的出现这个界面

网友(点评):
断电重启后能不能正常一会儿?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不定时的出现这个界面

能,但是一会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主要是两项硬件检测没有通过:RT和WS,即桥接板和插接板
原因很多,如果机床用的年限长了,可以重点检查硬件,也就是电柜里的RT板实时处理器板接触状态,元器件是否良好等,可以拆下来看看,有条件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两项硬件检测没有通过:RT和WS,即桥接板和插接板
原因很多,如果机床用的年限长了,可以重点检查硬 ...

您这边可以过来看看吗?你可以加我的微信详谈

网友(点评):
过去就算了,这个报警原因很多,我去了也不一定能搞定。照这个思路去查查看。

网友(点评):
说不定你拔块板子插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这边可以过来看看吗?你可以加我的微信详谈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