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带卷收器疲劳性研究

楼主(2018-04-03):
这个能请教下么 没有实际设计过的小白

楼主:
电机和同步带导轨  50N是一个配重 卷收器建模是随意画的  能提点一下么

网友:
这个卷门成本高喔

楼主:
不是卷门  是卷收器耐久测试   在结构上请指点一二 谢谢啦

楼主:
能随便指导一下么  我都接受

楼主:
咋没人啊

网友A:
没太明白具体要求,也没感觉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电机最好放在另外一边,用紧边来拉,不改也能用
那配重是什么意思,就这样随便挂着,你的加减速就不能大于g了,要不然肯定各种甩
那长出来的一段垫在下方跑久了可能会有不确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具体要求,也没感觉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电机最好放在另外一边,用紧边来拉,不改也能用
那配重是 ...

目的就是测试卷收器安全带的耐久性(往返运动) 速度有均速和加速度  配重是看国标示意图的 也可以固定住 紧边是什么意思?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