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打开stp文件后空白?

楼主(2018-04-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要选特征识别……

网友:
那就证明stp文件的确没有实体数据,或者stp文件版本太高。

网友:
用高版本的SW试试。

我也碰到过,低版本无内容,高版本就木问题。

网友:
从菜单里打开,不要用拖拽的方式。打开文件时,如果有是否识别特征,选否。

网友:
模版设置问题

网友(2018-12-17):
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我这边也遇到sw转step后,打开这个step文件提示不含实体数据的情况;现在我这边的解决方法是:在你另存为step时,点开”保存类型”下面的”选项“按钮,在step这项中选择输出为”实体/曲面几何体“,不选”线框“这项,设置确定保存;然后试试看能不能行的通,我是这样解决的。(这样的问题可能类推其他的格式,不过没试过,

网友:
有些stp也是有子零件装配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