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流水线问题

楼主(2018-04-03):
一条长4米宽1.8米的倍速链上需要上顶升移载 负载大概在400KG请问移载输送方式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顶升的肯定用气缸方便啊

楼主:
不是顶升 是横移用哪种线体

网友A:
负载比较重,建议液压做为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比较重,建议液压做为动力。

是的 打算液压
可是线体用皮带还是板链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打算液压
可是线体用皮带还是板链好

皮带和链板不可能的,太重了。
400KG 重载滚子链也达不到要求,建议用辊筒。

网友:
建议滚筒

网友:
1.就这点载荷,顶升移栽确实也可以做,加上架子电机之类的,大概会有600kg,用液压或者电机驱动会好一点,电机就摆臂式或者丝杆,液压用摆臂式或者剪型
不知道对方向有要求吗,没有的话还是旋转移栽会更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