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较特殊的联轴器

楼主(2018-04-03):
原先的方案:
    编码器为固定安装,同步带轮安装在编码器的伸出轴上,待检测轴上端也固定一个带轮,两个带轮通过皮带联结。这样,待检测轴的转动圈数便可以通过带轮传动到编码器上。待检测轴在转动过程中会有大的冲击(螺纹传动,间隙较大),从而导致上下窜动约5mm。
    但实际使用过程中,编码器总是出故障,因此想将编码器与待检测轴通过联轴器直连。请问有没有这种可以在5mm轴向窜动的情况下还能正常工作的联轴器,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别的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附图为编码器:

网友:
一般买编码器时,编码器制造厂家都提供编码器的联轴器的。编码器通过联轴器联接到被检查的轴上之后,编码器还得有一个联接支座,将编码器固定好,不要让编码器悬空,那样,编码器记住的转数会有误差。

网友(点评):
我选的这种编码器应该是可以直接安装不需要支座的

网友(点评):
机器运行时,编码器不随机器抖动就没问题。

网友:
可以试用一下万向联轴器

网友(点评):
感谢,网上找到一款感觉还可以的联轴器。

网友:
3楼正解,淘宝就有的卖的,有不锈钢的,铜的,一般的10块钱1个,好点的20块。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小万向节,比厂家的软联轴器好用多了。

网友:
轴对轴直接用尼龙齿套联轴器呢?

楼主:
找到一个感觉还挺高大上的弹性联轴器。

网友:
你图片中的编码器一般都带有联轴器,而且还带一个内六角的小扳手。我们以前用欧姆龙的联轴器就是这种。

网友(点评):
就算带联轴器,一般可能也达不到我要求的这种工况吧,主要要求轴向补偿比较大。

网友:
如果是装在车轮上的抖动比较大,一般用尼龙齿套的

网友:
气管就能解决

网友(点评):
气管?能否详细点说说?

网友(2018-05-08):
轴向蹿动5mm,得用花键了吧?,

或者抓式联轴器,能允许移动的轴向跳动,另外编码器不要固定的太牢固。

网友(2018-08-31):
编码器的轴尽量不要承受弯矩载荷。
待检测轴的冲击能否改善?如果轴向滑动无法避免,能否将同步带轮和检测轴之间改为花键或导向滑键?
同步带轮可利用低摩擦材料或弹簧加推力轴承轴向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