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参数Vcft/mi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03):
今天看山特维克的刀具样本,碰到一个切削参数切削参数Vcft/min,有谁知道是什么啊?求助

网友:
ft是英尺的意思,和前面Vcm对应,一个单位是米,一个是英尺。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Vc是切削速度吗?

网友:
切削速度是:每分钟多少立方英尺。对应前面一列是:每分钟多少米。
Vc代表切削速度的参数值。

网友:
知道切削速度就可以计算出来铣刀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