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发动机掉速疑问

楼主(2018-04-03):
一液压系统(整个系统空载,压力很低),变量泵(55ml/r)-定量马达(整个系统液压油120L左右),发动机最高转速3300转,排量2/3时,发动机可以达到3300转,液压泵输出流量121L/min(3300*55*0.67=121),当液压泵全排量时,发动机转速降为2200转,液压泵输出流量为121L/min,如果按照理论计算(3300*55=181L/min),整个过程负载没有变化,只是改变了排量,想问下发动机转速下降原因是什么,与流量有关系?谢谢大家

网友A:
发动机?是不是电机?电机功率多少,压力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是不是电机?电机功率多少,压力起多少?

柴油机功率18KW,空载压力不超过4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柴油机功率18KW,空载压力不超过4MPa

如果你的数据没错的功率是够的,但流量大了,管路的阻力会增加,所以要确定表压是否不超过40MPa

网友:
是不是有个效率问题啊

网友:
液压系统在转速变化以后流量没有变,压力没有变,那么整个系统的功率就没有改变。你的情况是在工作状态下这个情况吗,此时压力只有4MPa吗?柴油3300很高了可能稍有阻力增加就会自动降速,发动机具有降速增扭的特性,可能是这个在起作用。或者发动机油门有其他程序控制。

网友:
变量泵和定量马达组成了恒转矩调速系统,液压马达的输出转矩与液压泵的参数无关,也就是说液压马达输出的功率与液压马达的转速的比值是个恒定的值。当液压马达的输出功率降低时,液压马达的转速降低时,液压马达的输出功率也会随之降低。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可能没说清楚,这是一套履带车辆液压系统,设计的最高压力是不超过20Mpa,现在的空载是指把车吊起来,不装履带的情况,只改变液压泵排量的情况下发生的发动机突然掉速,我想是不是流量不够的问题,按照理论计算得3300*55=181L/min,但系统只注入了120L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