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使用寿命问题

楼主(2018-04-03):
各位大神,请教下,同步带寿命一般有多长?因为我们公司做的设备使用到同步带传动。公司对外宣传设备保修十年,要求设备主体机构要能使用十年不出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同步带使用寿命能达到十年吗?我表示很怀疑。(设备24小时通电,运行时间8-10小时算)

网友:
  这东西都是易损件。产品老化可以扛10年?

网友A:
一般橡胶制品,如汽车轮胎的最长年限为6年。这是在日晒雨淋的工况下。同步带如果在室内工作,可能达到10年。
在设计时带轮越大越好。这样带的弯曲半径大,不易疲劳。
另外,同步带材料为聚胺脂的不知是否寿命长些。

网友B:
你的疑问应该是同步带老化的问题吗?同步带寿命要涉及到使用的功况和环境因素,如果功况好,使用的环境好,十年并不是不可能。

网友C:
看使用场合和使用频率还有负载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橡胶制品,如汽车轮胎的最长年限为6年。这是在日晒雨淋的工况下。同步带如果在室内工作,可能达到10年 ...

是在室内工作,就是类似电脑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使用场合和使用频率还有负载情况吧

类似电脑服务器的工作环境,使用频率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疑问应该是同步带老化的问题吗?同步带寿命要涉及到使用的功况和环境因素,如果功况好,使用的环境好, ...

嗯,希望如此

网友:
同步带现场的使用环境,是否有暴力操作现象都会对使用寿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D:
看你干嘛用的了……高精度的,就算用再牛逼的丝杆都会给磨损;你要只是不断的话,还有可能
我接触的都是保修1年,十年保修的设备,到底是什么设备,有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干嘛用的了……高精度的,就算用再牛逼的丝杆都会给磨损;你要只是不断的话,还有可能
我接触的都是保 ...

类似机房服务器那类,主要是我们领导不懂机械,订的十年标准我也吃不准,所以来向各位大神求组。

网友:
我觉得同步带寿命达不到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