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的型号要怎么选

楼主(2018-04-03):
将电机的轴和其他轴连接时用联轴器连接,那这个联轴器要怎么选择?电机型号为90YT01,电机轴的直径为15MM,轴加轴上的键长度为17MM

网友A:
先根据工况看需要什么类型的联轴器,然后根据电机轴直径选择合适大小的联轴器,再校核一下扭矩能不能满足,我是这么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工况看需要什么类型的联轴器,然后根据电机轴直径选择合适大小的联轴器,再校核一下扭矩能不能满足, ...

新人一枚,是用于使转盘转动的,电机是图片这个,减速比是1:50,该选什么类型的联轴器呢?

网友:
找样本呀。
找各种联轴器的样本。
常用的就那么几种。
找联轴器厂家要样本。
样本上一般都有计算公式

网友:
那得看你的丝杠是多大的轴径!

网友:
我用过  天津龙创的联轴器,你上他们官网看看,要选择什么样的联轴器,也可以打客服电话问问

网友:
可以找一家联轴器厂家,然后打客服问问。http://www.hiwinlc.com.cn/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从转盘算到到电机这边的扭矩是多少?根据工况系数计算联轴器的计算扭矩,然后查联轴器样本或者机械设计手册,选择相应的联轴器,在轴径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你选择的联轴器的额定扭矩大于你的计算扭矩即可。

网友:
我还以为500KW的大电机。非标设计可以上MISUMI等手册,找一个合适的。

网友:
看需要什么类型的联轴器,然后根据电机轴直径选择合适大小的联轴器,建议米思米,怡合达,三益都行

网友:
可以把具体的电机与泵的型号发cqj@pira-power.com,专业配标准及非标联轴器与钟形罩为你配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