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包装机械怎么弄

楼主(2018-04-03):
请教一下,一个长方体的包装机械方案
如图,产品的绿色面需要一整张纸包起来,白色面用另外一张纸抱起来。

网友:
可以采用两个动作,矩形管面采用电机旋转,另外一张纸采用两个气缸来实现。

网友:
四周包纸的方案。侧面直接贴就好了。

网友:
先包两端,再绕一圈

网友:
翻白纸时用4个薄片压边,用绿纸绕起拉头后抽出

网友:
楼主,先把具体工况再仔细地分析一下吧。

然后首贴的内容会有不小的变化。

到底是先贴绿纸,还是先贴白纸?

两张纸的接缝处,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在包起来之前,需要将它包起来,便于翻转包装。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再说一下这个包装的工况,
这个工件是先包两端白色部分的,再包绿色面,包装纸包装,都是用黏贴的形式

网友:
这还不简单?先包装白色的四周一起包装(参考自动捆扎机)在换一个面包装绿色的四面一起包装(参考自动捆扎机)至于你所说的粘接,在每次包装前用滚刷过一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