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代替发蓝处理可行不?

楼主(2018-04-03):
        公司打算自制小件,需做表面氧化处理,原来是外协加工及发蓝处理,因环保原因,公司不想上发蓝设备,打算采用氮化代替发蓝。不知各位觉得可行不,除了成本高点,还有没其它缺点!

网友:
发蓝为了防锈吧。
氮化能防锈吗?

网友:
氮化有一定的防锈,但不强,楼主要考虑清楚,氮化也会涉及环保问题,如氨气的排放。

网友:
喷涂达克罗

网友:
氮化和发蓝是2个不同的用途,不可能代替
两者的工艺路线不同,成本不是只差一个数量级

网友:
氮化处理是指一种在一定温度下一定介质中使氮原子渗入工件表层的化学热处理工艺,而发蓝只是一种防锈的表面处理,两种工艺是不同的

网友:
发蓝是表面处理。尺寸基本不变形。
氮化是材料热处理。尺寸会有变形,尺寸精度IT7的档次及以下可以保证(楼主的零件精度高吗?)。而且要做预热处理,调质或者正火。还有,每个地区都会有规定做表面处理区域,你去找就是了。国家总不能一棒子打死不,那不是找死的节奏吗。

网友:
氮化环保也会查啊,而且氮化的味道很大,想藏都藏不住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氮化对材料有要求,要合金钢。

网友:
都有环保的要求,而且氮化成本高。两种工艺变换不合适。

网友:
若产量不是特大,零件表面处理委外给专业厂家处理就行,自家不必做完全部工序,还可省却环保问题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