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条升降机的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8-04-03):
请问“链条升降机”想用减速电机,功率怎么计算?
负载600kg,负载每分钟上升一次,每次在3s时间上升10mm,还需要什么参数吗
请问该怎么计算和选型?谢谢

可以直接用P=W/t再加个安全系数计算吗?怎么算出来才20W。。

网友:
我也不会
坐等高手

要是我,我这么算
先通过3s 10mm,求个加速度a
再求拉力F-mg=ma???
扭矩T=f/r  r链轮半径
编个系数

我每次都是偷偷看看同行,哈哈。大马拉小车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a53b001011xdl.html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就这慢吞吞的跑,就直接2mgRi  ;R是链轮变径,i是传动比,2是为了安全考虑……出来是不是最优我是不懂,但肯定合理
断电后的安全记得考虑,电机抱闸还是做点配重啥的

网友A:
1秒钟才走1cm,1分钟上升1次。3秒上升10mm,那么上升速度v=s/t=0.0033m/s,功率P=F*v=600*0.98*0.0033=19.404w。考虑传动链上所有机械效率,用上面功率除以总机械效率,然后再乘以功率裕量就是电机功率。功率很小是由于你的上升速度太小,功率计算好像没啥问题。
你这个要计算等效转动惯量,你先算下等效转动惯量,从减速机等效到电机轴,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功率这么小,须要的传动比是不是过大了

网友:
3秒上升一厘米,这速度是有点慢了,这种计算建议参考链条线体上运动的计算方式,但是注意选择能够承重的链条

网友(2018-05-08):
还要看输出扭矩呀。你光用3秒10mm算出个20瓦不行,你想想如果3秒1mm岂不就2瓦了?哈哈哈,这道理我一个社会人都知道。你怎么不明白?

网友(2019-03-30):
坐等高手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秒钟才走1cm,1分钟上升1次。3秒上升10mm,那么上升速度v=s/t=0.0033m/s,功率P=F*v=600*0.98*0.0033=19.40 ...

600*9.8*0.0033*1.5=291W

网友(2019-08-02):
这数学是怎么学的?

网友(2020-11-27):
安全系数高些

网友:
链条可以找我

网友:
学习大佬怎么算

网友:
你找减速机厂家,他们会根据你的工况给你计算的,我们都是找西帝减速机厂家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