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垂直度标注

楼主(2018-04-03):
图示垂直度标注正确吗?

网友:
没看懂
螺纹为啥要垂直度
就是标,标在螺孔中心线是不是

网友:
没记错的话,标注中心要素,要和尺寸线重合啊

网友(点评):
这以螺纹的哪个尺寸为基准?

网友:
4楼,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一看就知道是安装气缸的,我一般直接放M10下方,机加工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至于规范不规范我是懒得理……

网友(点评):
大都如你所说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這個垂直度,你打算怎麼檢測

网友:
螺纹孔没必要标吧,那个直孔可以标下垂直度
匿名
这种直接标注位置度更方便些

网友:
对螺纹孔做垂直度要求,就检测来说没法检,外螺纹与内螺纹就不存在孔轴配合一说。外螺纹小径与内螺纹大径都不是同一个公祢尺寸,同样外螺纹大径与内螺纹小径也不是一个尺寸,不是一个公称尺寸,谈哪门子配合,没有配合,谈什么公差

网友:
螺纹为啥要垂直度

网友:
螺纹是起紧固作用的,不是定位。即便是用等高螺丝,螺纹也是没有你想那么玩的

网友(2018-05-14):
很少接触这个标注,学习了

网友:
攻丝前可以检测,使用芯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