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贴片组装求助

楼主(2018-04-03):
如图所示,设计了一个PCB的壳子,电池是悬空通过跟两块钣金件导通给PCB板子供电,,两个钣金件是卡在pcb壳子上的凹槽里面来定位的;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产品整体尺寸需要,钣金件卡在PCB壳子部分只有1mm,现在是在组装样机阶段(当时想法是钣金件卡入沟槽且底部黏胶来固定位置),发现该种方法第一组装不方便,第二有可能胶溢到钣金件跟电池接触的一面影响与电池导通;
请教论坛的大哥们,这种情况是否有什么比较好的工艺将两者相对位置固定且不影响贴片跟电池导通

楼主:
加上PCB板子如图所示

网友A:
钣金突出一块,用M1或M2的螺钉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突出一块,用M1或M2的螺钉固定。

高度不够,太小了不考虑螺钉;

网友(2019-08-01):
引用 楼主:
高度不够,太小了不考虑螺钉;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钣金上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