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动轴的伸缩状态

楼主(2018-04-03):
小弟不才,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驱动方式是4×4全时四驱,想问一下,空载与满载的时候,到前后驱动桥的两根传动轴,伸缩如何变化?

网友:
。。。天哪后面都不了解 你是怎么设计的。。。。模仿测绘?

网友A:
十字轴突元叉 花键轴

网友:
去看看大车后桥把,典型的闭门造车。

网友:
闭门造车可不行

网友:
花键连轴器,万向节不是都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轴突元叉 花键轴

搅拌车油泵就是用这种方式连接的

网友:
那么复杂的差速机构都设计了,还留有这么个简单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是属于修改成熟图纸吧,这个是靠花键/万向轴来实现的

网友:
有花键軸、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