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带传动传动比的定义

楼主(2018-04-04):
查单根皮带传动功率,传动比i是影响因素之一。在P13-11设计计算的表格中给出的公式i=-n1/n2=dp2/(1-ε)dp1。下面的表格指明小带轮直径为de1.....;传动比不是按主从关系定义的?是按大小定义的?

网友A:
传动比按主从动轮的转速比定义没有错!如果主从动轮速度比大于1,就是减速运动;如果主从动轮转速比小于1,就是增速运动。这种情况和书上或者手册上的计算有点不一样,有些地方要进行调整。书上或者手册上的实例基本是减速传动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比按主从动轮的转速比定义没有错!如果主从动轮速度比大于1,就是减速运动;如果主从动轮转速比小于1, ...

传动比按主从动轮的转速比定义没有错——是的,作为一套手册i的定义一致为好。在皮带额定功率中用了i 或1/i,总之是取不小于1的数。前面又规定i=大/小.搞的有些混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动比按主从动轮的转速比定义没有错——是的,作为一套手册i的定义一致为好。在皮带额定功率中用了i 或1 ...

是的,你说的对,自己理清楚就行。书上一般说的都是减速运动,很少有讲增速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说的对,自己理清楚就行。书上一般说的都是减速运动,很少有讲增速运动的。

元帅说的对:自己理清楚就行。问题是自己又看了一遍,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请指教。

《机械设计手册》V带传动内容摘录如下:
1.      首先讲了普通V、基准V、有效V三种带的截面尺寸GB/T11544-1997(等效ISO4184:1992并等效BS3790-1981,有效V等效美国ANSI/RMA IP-22-1983<窄V带多带传动规范(3V、5V、8V)>
2.      轮槽截面尺寸:基准V GB/T10412-2002 ;  有效V GB/T10413-2002,采用ISO52990:2001修改。给出带轮的跳动公差。(没给动平衡要,有样本推荐:平衡等级Q16).
3.      设计计算
摘自GB/T 13575.1-1992普通V带传动,参照ISO4183-1989
JB/ZQ4175-1997
GB/T15531-1995
基准V带根数=设计功率/(单根额定功率*包角系数*带长系数)
包角系数180°度时为1,系数和包角正相关;SPC带长5600mm时系数为1,系数和带长正相关
没看明白的地方
1.图13-1-2根据(小带轮转速、和功率大小)选型虚实线上标的小带轮直径范围含义是必须在这个范围吗?SPC带在哪里查找?这里没标出。
2.到了有效V图13-1-3又用了另外一种表示方式,15N跨在两个平行线之间,是在这个区域推荐选择15N吧。那么25N的转速上限是约1282?
3.V带的包角大小和长短对传递功率的影响在计算带的根数时已经考虑了。在单根额定功率时随着传动比的增大而增大,主要是什么因素影响的呢
4.没给动平衡要,有样本推荐:平衡等级Q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帅说的对:自己理清楚就行。问题是自己又看了一遍,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请指教。
《机械设计手册》V ...

回头给你以前文献,一起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给你以前文献,一起学习下。

多谢,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给你以前文献,一起学习下。

元帅早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帅早上好

让你久等了!抱歉!最近单位事情多,一直加班。今天晚上找时间跟你一起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久等了!抱歉!最近单位事情多,一直加班。今天晚上找时间跟你一起看看这个。

多谢,出去也刚回来,您先忙。

网友A:
1、查单根皮带传动功率,传动比i是影响因素之一。在P13-11设计计算的表格中给出的公式i=-n1/n2=dp2/(1-ε)dp1。下面的表格指明小带轮直径为de1.....;传动比不是按主从关系定义的?是按大小定义的?
 i=ω1/ω2=2πn1/2πn2 =(v1/v2)x(d2/d1)=dp2/(1-ε)dp1
由于带的弹性滑动,使得从动轮的圆周速度低于主动轮的圆周速度,传动比i= i=ω1/ω2=2πn1/2πn2 =(v1/v2)x(d2/d1),其中,带轮直径之比d2/d1是定值,v1/v2≠1。

2、图13-1-2根据(小带轮转速、和功率大小)选型虚实线上标的小带轮直径范围含义是必须在这个范围吗?SPC带在哪里查找?这里没标出。

没看到你帖的图,估计也就是设计手册中的V带选型图。根据计算功率和主动轮转速初选v带的型号。当所选型号在两种型号的交界线附件时,可以对两种型号同时进行计算,选择最优型号。选型虚实线上标的小带轮直径范围最好按设计手册选择,也就是选在在这个范围内。你可以选一个不在这个范围内的直径,做一个计算,看看会出现什么结果。SPC设计手册上有啊。我在社区曾经分享过一套《机械设计手册》。

后3个问题,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附件给你分享一篇增速的带传动的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单根皮带传动功率,传动比i是影响因素之一。在P13-11设计计算的表格中给出的公式i=-n1/n2=dp2/(1-ε)d ...

资料收到,谢谢元帅。
V1>V2这个清楚,可这个如何影响单根带的额定传递功率的呢?如表13-22中SPC带小带轮直径450转速1200时,在传动比i=1时,P1=31.15KW;i=3时,P1=34.03KW;
传动比大了,额定传递功率也大了,而且精确到.00.这里计算或者实测的这个额定功率的差值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

网友:
你说的表13-12截图发上来,还有你说的动平衡那句话读不通,没有看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